急!关于EVIEW人机如何显示累计流量-再发-详细

楼主(2007-04-22):
请各位高手帮忙啊!
EVIEW人机如何实现显示累计流量?
PLC为LG,流量传感器输出4-20MA,原来用流量计算仪来显示累计流量,想用人机
显示累计流量,不知道能实现否,请多指教啊!

网友A:
在plc中算好,再显示就是了。

楼主:
to :通讯网
谢谢,能不能详细问你一下啊,我的QQ:65087360
十分感谢1

网友A:
比如你一秒钟采样一次流速,每采一个值,就假定认为这一秒钟内流速恒定,那么这一秒钟内的流量就可以计算出来(流速*1秒),然后把每一秒每一秒的流量都加起来,就是总量。把每60个加起来,就是每分钟流量。不过是每过一秒,加进一个新一秒测得的流量,去掉最前面的旧的一秒的流量。就是最新的每分钟流量。

楼主:
TO :通讯网
谢谢!你的邮箱能否告诉我,再有问题我想请教你啊
十分感谢!

网友B:
好想只能先算好在,显示了

网友C:
TO :通讯网

我也是做个人机界面,实现显示累计流量

PLC是FX1N40MR,模块是FXON3A人机界面是WEINVIEW的

请问如何实现,  pc-boy@yeah.net

网友D(2007-05-26):
如果流量计能通讯的话,可以通过通讯来读取

网友D:
这里是EVIEW的论坛,您用WEINVIEW的屏到这里来找支持,不太合适吧,呵呵

网友E(2007-08-31):
那如果掉电后,累计数值就没有了.如何能保持数据不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