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关于变频器

楼主(2007-04-22):
我厂有许多丹富士2800变频器,其中一台丹富士2800变频器,最近他老是 接地 报警,复位断电一段时间就好。不知道是何故障。请大侠赐教。

网友A:
有可能太脏了

网友:
检查电流互感器。

网友B:
质量问题 换吧
用其他品牌试试

网友C:
应該是接地线松动

楼主(2007-05-25):
可是我把两台相同设备的变频器互换,结果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