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负荷变化教大怎么办?

楼主(2007-04-22):
我厂用的柴油发电机额定电流700多安,用它来带锌锅感应体,感应体分5个挡位,70V 120V 170V 260V 380V,全是接触器控置。当由260V 挡换到 380V 挡时,由于得先停掉260V 再 启380V, 260V挡电流为200多安,瞬间断开,在启动380V挡极易将电压拉下来造成过电流跳闸,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好

网友A:
锌锅感应体,应该是感性负载吧?能否用自藕降压来上380V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