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保护!

楼主(2007-04-22):
各位前辈!我想请教一下,在高压线路上都有那些保护啊?我看了有很多多的保护,什么差动保护,高后备保护,低后备保护,这些代表的都是什么意思啊!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过流保护、距离保护、速断保护、零序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还有变压器的瓦斯保护、差动保护、温度保护等很多

网友B(2011-05-22):
高压线路上的保护:

一,差动保护,就是在保护范围内发生短路事故的是后用最快的速度跳开线路的开关,这是主保护;

二,距离保护、速断保护也是线路的主保护保护;

三,高后备保护,低后备保护这保护一般都是指变压器的保护,如:复合低电压闭锁过电流保护,过压保护,低压保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