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有关FNC 180指令的使用请教

楼主(2007-04-22):
FX2n Ver3.00以上版本加装FX2n-ROM-E1扩展存储卡和FX2n-485-BD扩展功能板后可以简单的用FNC 180 EXTR指令以通讯方式控制8台以下的三菱变频器,请问哪儿有使用该指令的详细说明?编程时应该注意什么细节?在硬件接线时又应注意些什么?

楼主:
顶一下,盼高手指点!

网友A:
擴展的ROM的說明書上有介紹吧,這個ROM主要就是擴展了一些指令,它會介紹這些指令的

楼主:
楼上可否提供这些说明的下载网址?或E-MAIL给我?非常期待和感谢你的帮助!我的邮箱winter938@126.com

网友B:
FX2n-ROM-E1是一个短命产品,无详细资料,用fx3u可以省掉它,有详细手册,可达16台,硬件接线,即参数设置时,参考曹晓阳的案例,三菱网站有。。。

网友C(2007-06-14):
在百度里输入上海三菱电机,进入三菱官方网站,里面找,有详细的应用事例,非常详细,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