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型号的选择

楼主(2007-04-22):
我要选择额定电压为6300v以上的大电压的IGBT,不知那位仁兄知道在那选择啊,谢谢!

网友A(2007-09-30):
做高压吧!
http://www.speri-keda.com/download/%B8%DF%D1%B9%B1%E4%C6%B5%BC%BC%CA%F5%BC%B0%B7%A2%D5%B9%D7%B4%BF%F6.pdf

网友B(2007-11-29):
 可以用欧派克6500V ,IHV封装的,电流400到12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