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处理P+F绝对值编码器信号

楼主(2007-04-22):
使用S7300通过PROFIBUS读取P+F绝对值编码器PVM58,第一个字不知什么意思,手转编码器,第二个字为-32768到32767之间。现要通过此编码器测位移,不知PLC接收到的数据该如何处理?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编码器送上来的信号是应用格雷码的,可以用软件解码为二进制或者十进制,也可以用硬件解码配个电子凸轮模块.

楼主:
苏兄您好!我是第一次做项目,所知甚少,可以说得清楚点么?还有就是收到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啊?我用的SFC14读的DP数据。多谢了

网友B:
第一个字具体是什么字?
直线位移需要经过机械装置转换为角位移,按照你讲的数字应该是单圈分辨率为16位的编码器,编码器转一圈输出65536个码,每一码为20个角秒不到一点,这个你可以换算的.然后按照机械装置转换系数进行计算就可以了.

楼主:
艾兄,此编码器硬件配置中输入输出各占4个字节,单圈分辨率13位,多圈12位。编码器说明上说输出码是二进制码。最后需要的是装置的直线位移,可以说得具体点么?zjllb@tom.com

网友C:
到P+F网站上下载供西门子PLC用的程序块就可以了。

网友A:
格雷码是用二进制表示的.

网友D:
解码用异或计算

网友E(2008-04-30):
本公司代理的丹麦SCANCON编码器 现在推出一款编码器完全可以替代P+F的PVM58系列编码器(多圈绝对值PROFIBUS),价格便宜10%以上,性能优异,已经在各种场合实地检验过,有需要可以与我公司联系 王茂 15821223124

网友F:
32位分两个字节给的。文件里应该有说明,买绝对值编码器服务很重要的,不要光顾了是哪个进口的,没服务买来怎么用?

网友F:
编码器的总分辨率是25位,但送数是32位的,分两个字节,应该有文件的

网友F:
P+F的DP是用纯二进制码输出的,不懂的不要瞎说。

网友G(2009-09-25):
多圈绝对值PVM58N-011AGROBN-1213,我这里有技术资料 ,库里也有现货,可以联系蔡工  13917495132

网友G:
现货特卖德国倍加福(P+F)接近开关,P+F关电开关,Visolux光电开关,P+F高温开关,P+F电感式传感器,P+F电容式传感器,P+F磁式传感器,P+F超声波传感器,P+F增量型编码器,P+F绝对值编码器,P+F防爆型编码器,P+F旋转编码器,P+F编码器,P+F安全栅,P+F隔离栅,P+F变送器,P+F现场总线,P+F电源模块,P+F安装道轨等工厂自动化和过程自动化产品 蔡海传13917495132 传真021-56503715 qq 1067822079
RVI50N-09BK0A3TN-01000
RVI50N-09BK0A3TN-02000
RVI58N-011K1R61N-01024
PVM58N-011AGROBN-1213
RHI58N-0BAK1R61N-01024
RHI58N-0BAK1R61N-01000
RHI90N-0HAK1R61N-01024
RHI90N-0HAK1R61N-01000
RHI90N-0NAK1R61N-01024
AVM58N-011K1ROGN-1213
RVI78N-10CK2A31N-01000
RVI78N-10CK2A31N-01024
RVI50N-09BK0A3TN-00600
RHI58N-0AAK1R61N-1024
AVM58N-011K1ROGN-1212
ASM58N-F3AK1ROGN-1213
PVS58N-011AGROBN-0013
RVI58N-011K1A61N-01000
RHI90N-0LAAAR66N-01024
RVI58N-011K1A61N-01024
PVS58N-011AGROBN-0013
9402 8*8
9401 10*10
9404 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