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GO Profibus 模拟输出没有信号

楼主(2007-04-22):
请各位高手、大侠指点,WAGO-750的Profibus模拟量没有输出,怎么解决,模拟模块(750-554)更换成新的也还是不行,而其他的数字输入输出和模拟输入模块工作正常。

网友A(2007-11-20):
你哪里的?留个联系方式给我!我帮你搞定

本人是WAGO华东地区一级代理!~有需要请联系
电话:15921430295

网友B(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