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JA双法兰液位计故障维护

楼主(2007-04-22):
求助:我单位使用EJA双法兰液位计,在制氧空分中,水冷塔和空冷塔液位计出现一种怪现象,远传液位随天气变化而变化,天气温度越高,远传显示比就地磁翻板越大,晚上和天冷远传和就地一直,查看变送器导压管没有漏油,请各位专家帮忙分析以下,这种故障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双法兰液位计是通过压力测量液位的吗,变送器校准了吗?

网友B:
迁移和调校做好没?

楼主:
烧锅炉的天鹅和ff帆你们好:迁移和校准,你们能说一下理由吗?我们已经做了长期观察,两个液位具有同样的故障现象,天凉和阴天非常正常,天气温度越高差距越大,也许是工况原因,但我找不出理由.希望从事制氧仪表的专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C:
导压管中的液体是油还是过程液体?

网友D:
压力变送器一般都会受温度影响,看是不是在合理范围之内

楼主:
老龙民:导压管中的液体为硅油.

楼主:
006:压力变送器一般受温度影响,但我们的影响实在离谱,中午天气25度左右远传一米,就地(磁翻版)仅三十厘米左右,温度越高差距越大,两台液位完全一样.

网友C:
我分析可能原因有:
1、变送器本身热稳定性不好,有漂移。
2、导压管中硅油未完全填满,有部分空间是气体。气体的可膨胀性较大,当气温高时,气体膨胀,造成变送器测量值偏大;当晚上气温低时,膨胀减小,测量值又吻合。

以上分析,请斟酌

网友E:
很奇怪!
以前没碰到过。
admin@trust-control.com.cn
QQ群:39068648

网友F:
我认为如果双法兰校准了,就不会和环境温度有太大关系,而且是两块表都是这样,这很可能是所测介质受到环境温度的影响,所测介质的物理特性发生变化.你可以把一块表拆回来用水作所测介质观察一下,看是否表有问题.

网友C:
逆向考虑一下,会不会是就地的磁翻板液位计测量有问题?而变送器正常呢?

楼主:
老龙民:原先怀疑到磁翻版液位计,但磁翻版已经检查了,我们也做了压力值观察,发现温度变化算出来的密度有差别.谢谢你.

网友G:
要么你自己重新校验,要么你把厂家的人叫来,只有这样了。

网友H(2009-04-24):
双法兰的膜盒一般最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网友I(2009-07-14):
高低压侧毛细管越长,内补充的填充液越多,在温度升高时会出现膨胀,导致测量偏差。

网友J(2009-08-21):
请问谁知道EJA 118W双法兰液位器正压室膜合鼓是什么原因?正压室接液,负压室是气体丁烯,工作压力5.5KGF/CM2   温度65度  ,液体上面是丁烯,

网友K:
EJA 118W双法兰液位器正压室膜合鼓主要有3种原因:1是温度过高;2是压力过大(负压大,抽真空);3就是被测介质中含有H离子,H离子进入膜盒,导致鼓。如果前两个因素核实过后,你可以着重考虑第3个原因啦!!把表返厂做一下H离子检验,应该就可以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