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CPM1A-10CDR-A 按线调试!谢谢

楼主(2007-04-22):
我有台PLC,自已调试时我是这样接的:AC220 开关引入220V到COM COM 和000之间有一开关.
输出侧接:+24V接到COM 没有输出.请教一下什么原因?

楼主:
我的邮箱:xb19821105@163.com

楼主:
我试过输入电源也不行,+24V 接到1000也没有反映.不会是输出:220V+1000触点+KM(中继)+COM?
我见过人家调试时没有接中继也一样有输出?
各位高工请多多赐教了,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接线有问题。输入侧COM需要接24VDC,的正或者负,000需要输入负或者正的电平信号输入点才会动作。输出侧,你的程序是否有问题,没有输出给1000点。第三,调试时,检查某点是否接线正确,使用强制I/O点的方法不是更好吗?

网友B:
"引入220V到COM"?
我没听错吧?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C:
COM與000間的開關導通之後!有無令您雀躍的事發生?

楼主:
newchp先生:你好.你说的我也试了.强制的时候电脑上有实现.但PLC上灯就是不亮?

楼主:
利昌机电:你好!是不是会对PLC造成损坏?PLC并没有什么二样.我想打开看看里面,就是打不开.人家模具做得好,强开唯恐其坏,就算了.

楼主:
爱好PLC的朋友你好:我的意思就是:220V/24V+COM+开关+000(触点)
24V+COM+(KM/中继)+1000(触点)我也试了,
那1000对应的灯就是不亮.强制的时候,在电脑上是动作了,但1000上的灯不亮?

楼主:
调试时出现日志错误,说是无END(01)结束.但我加了END后,编译又出现错误,说是出现多重END 是不是硬件和软件不备配?

网友D:
什么加开关加触点的,晕!PLC接输入电源,输入公用点接+24V,输入点接负,输出公用点接220或24V,输出点就输出220或24V.

网友C:
看圖說話吧!

网友E:
 什么加开关加触点的,晕!PLC接输入电源,输入公用点接+24V,输入点接负,输出公用点接220或24V,输出点就输出220或24V.
顶下!多看些书啦。

网友F(2007-06-07):
接线错了。

网友G:
CPM1A 10cdr 输入口的com口应该姐24V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