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量化过程中的数据类型转变?

楼主(2007-04-22):
  请问模拟量量化是过程是不是这样的:现场变送器把4-20mA信号送给AI,AI模块把电流信号转化成16位整数,进而再转成32位整位型,然后转成32位实数,也就是浮点数,所以AIW里的数值占一个字,是16位整数,而在上位机组态里面的是32位实数,也就是浮点类型。我说的对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请大家指正啊!

网友A:
现场变送器把4-20mA信号送给AI,AI模块把电流信号转化成16位整数而已,如需32为整数,需要在程序里做转换,浮点也一样

网友B: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量化转换。如果使用s7-300、S7-400,读取PIW就可以。

网友C:
AIW不就是16位吗!为什么要转换成32位的?

网友A:
可能为了方便进行计算

网友D:
对,是为了方便计算,需要这为仁兄的这些步骤啦!

网友E:
 我的理解是:模拟量有单极性(0~10V)、双极性之分(-10~10V),所以占有两个字位。不对的,请圈出。

网友A:
模拟量有单极性(0~10V)、双极性之分(-10~10V),所以占有两个字位。
这个理解有点不对,应为一个字的最高位表示符号位,所以只用一个字就可表示

网友F:
 lmhx: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2 21:47:00
    现场变送器把4-20mA信号送给AI,AI模块把电流信号转化成16位整数而已,如需32为整数,需要在程序里做转换,浮点也一样

也就是说AIW是一个转 化后的16为整数,而不是4-20mA中间的一个数,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用FC105就是为了把这个整数重新转化为一个温度或者是压力这样的一个工程量/
那为大侠明说一下,给我们指明正确的道路啊/我上面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啊

网友G:
是用fc105转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