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停机,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07-04-22):
请各位指点一下,我用的日虹2.2KW变频器控制流量泵。当频率只要大于48.5HZ,电机就停转,没有任何故障指示,为什么?只要断开启动信号后,再启动,电机仍正常运转,只要频率低于48.5HZ。 另外,可能由于电网的问题,经常在早上5点到9点之间,出现过流故障而停机,故障复位后,仍可正常运行。出现故障时,电压从380V瞬间上升到420V(配电柜电压表的读数)。目前改变供电质量不太现实,请问可以采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变频输出侧加装稳压装置,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能再具体些吗

网友B:
可能是电源缺相。我见过,是三肯的变频器,没报警

楼主:
可是别的不通过变频器的电机都正常

网友C:
应该是变频器的质量问题 电压从380V瞬间上升到420V 也不可能出现过电流的情况出现 当频率只要大于48.5HZ,电机就停转,没有任何故障指示 是变频器跳复位 应该是变频器内部 有问题!
建议找厂家 或者换新的!

网友D:
大家都分析的这么透彻!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很同意湘江的说法,因为我用了两台同样的,而另外一台没有这个情况。后来,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变频器后,就没有再出现过这种情况,不果我们换用的是富士的。

网友E:
变频因为是交直交,有点象开关电源,现在的变频器电压适应范围很宽

网友F:
日虹,没听说过,贴牌吧,这机器也敢用??

网友G(2010-01-15):
日虹不是贴牌的,专业生产变频器软启动的公司!只是许多方面还需要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