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两个接通延时继电器实现两个设备定时切换工作的方法

楼主(2007-04-22):
本人想用两个ST2P的接通延时继电器实现两个设备定时交替工作,请教高手指教.

网友A:
单纯用两个延时继电器做可能会存在不稳定因素,因为有两个时钟在计时,不可能做到“完全”同步,我个人的习惯是:任何一套系统最好在一个时钟控制下工作。你说的那个型号我没听说过,但是功能都差不多,只用一个延时继电器和一个循环定时/计数器就行了(ZN48),把延时继电器的电源接在循环定时器的常开点上,一个设备接在延时继电器的常闭点上,另一个接在延时继电器的常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