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控制电压

楼主(2007-04-23):
如果接触器控制电压不够改怎么办

网友A:
改为更低电压的线圈啊,比如原来的36V,换为24V的同型号的接触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这个我也经历过~~有个车间有很多是使用线圈电压为380V的接触器~~但由于行车的经常启动~瞬时电压不够~~接触器老跳~在我之前的电工是这么改的 加380变220变压器~再加220V稳压器~~再经过一个220V变380变压器~~这时候再用这个电去通接触器~~
后来我觉得这个变来变去太麻烦~~就直接把接触器换成交流220V了~当然那个稳压器还得留着~~
使用起来也比较牢靠了~~

网友C:
那也得看差多少,差的少就无所谓.
国产CJX2系列的接触器实际允许电压可以低很多,不妨你换这个系列的接触器.

网友D:
1,如果用的控制变压器,则考虑要增大变压器容量,
2,如果是线路压降大引起的,则可以增大导线截面,适当提高控制电压
3,用380,220的,不用36V,24V的控制电压。--也可以用小的如LC1-0901型的去驱动大电流的380V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