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自校验

楼主(2007-04-23):
也是PLC-伺服驱动器-编码器-电机
老师说不能自校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自校验
请求各位知道的朋友介绍一下!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你应该先问题清楚,你老师说的不能自校验具体是指什么

网友:
哦
谢谢你们!
我去问问清楚先

网友C:
看PLC輸出多少脈衝 在檢驗驅動器顯示脈衝數是否吻合

网友D:
如果老师确实说过“PLC-伺服驱动器-编码器-电机”环节中“不能自校验”,而你又不明白,那么首先应该立即向老师请教:何为自校验,在上述环节中,何处可以做何种自校验,老师肯定不会不指点。

网友(2007-06-06):
“老师肯定不会不指点”——如果老人家真的知道。

网友D:
“如果老人家真的知道”———果真如此的话,学生们可就真惨了!教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