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运动控制
请教GALIL 9940控制3轴机械手的问题

楼主(2007-04-23):
用GALIL 9940卡控制一个3轴机械手,升降、旋转功能都正常,但控制伸展时有个现象:
比如给40000万个脉冲,手臂伸展后会停顿一下(大概0.5秒),然后又向前移动一下(大约20微米),使用GALIL卡自带的软件回读为40002个脉冲。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
你的“控制伸展”,对GALIL卡来说,是什么指令?或者,那些指令?读回的,是什么脉冲?

楼主:
多谢版主,已经找到原因了,应该是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