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 7热电阻模块的温度数据用什么功能块转换啊?谢谢各位了。。。急用

楼主(2007-04-23):
STEP 7热电阻模块的温度数据用什么功能块转换啊?谢谢各位了。。。急用

网友A:
呵呵,还不是AIW值读取?

网友B:
插入FC105:Libraries → Standard Library → TI-S7 Converting Blocks → FC105 SCALE CONVERT
可以完成简单的工程转换,如果需要非线性修正等功能就只有自己编写fb了。

网友C:
RTD模块的PIW值除以10或100就是实际温度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FC105中的HI-LIT,LO-LIT怎样定义啊?

网友D:
上下限,根据您的工艺需要定义

楼主:
是不是热电阻的测量范围啊?

楼主:
HI-LIT,LO-LIT定义为0-100和0-150转换处的温度值有差异吗?

网友E:
PIW值除以10,就行了
但要注意数据类型要一致

网友F:
读PIW值除以10

网友G:
自己写一个不是更好,为什么非要调用呢?

楼主:
自己怎么写啊?谢谢了

网友H:
热电阻模版,输入值/100,即为温度;热电偶模版,输入值/10即为温度。

网友I:
FC105中的HI-LIT,LO-LIT定义
标准温度范围HI-LIT=2764.8;LO-LIT=-2764.8
环境温度范围HI-LIT=276.48;LO-LIT=-276.48

网友J(2009-11-06):
it is my first time 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