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制动

楼主(2007-04-23):
 现有安川F7 15千瓦变频器,制动管子坏。已修复,问怎样测试制动管打开关断。

网友A:
可用100W灯泡接在制动电阻上试验,看变频器断电时,灯泡是否亮一下,如亮一下说明制动单元是好的,否则说明制动单元有问题.

网友B:
买个调压器 把输入电压升高 看看是否制动!

楼主:
我已经试验过了,两台机器制动打开时间不相同。用调压器,在运行中调压,用万用表直流1000v测试输出,注意:不能长时间调高电压。

网友C:
下面引用由hrb11在 2007-4-23 10:23:00 发表的内容:
  可用100W灯泡接在制动电阻上试验,看变频器断电时,灯泡是否亮一下,如亮一下说明制动单元是好的,否则说明制动…
--------------------------------------------------------------------------------------------
这个方法可行吗?请问制动原理是什么,以前如何工作的/谢谢

楼主:
支流母线电压通过电阻分压,经过比较运算。到cpu输出应该是5v电压信号,cpu检测到通过脉冲信号到制动驱动部分,控制制动管打开,原理和驱动上三下三管一样,制动时制动电压应该是15v左右。

网友D:
看看电路图,什么都明白。http://www.quick-sine.com/cn/showsupport.asp?lanmuid=23&id=47

网友E:
我公司生产制动单元,欢迎同行朋友交流
苏州创捷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