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断路器烧毁的原因?

楼主(2007-04-23):
我公司的低压控制产品全部为西门子品牌的,不过在使用的过程中老是烧毁断路器,小到40A大到160A发生好几起了,不只是 没有配置好,还是西门子的产品有问题。现在我决定用别的公司的断路器了。

网友A:
其实建议你检查看看如何烧毁的?接线处呢还是内部呢?分析原因还是重要的。

网友B:
西门子的烧,没找出原因,换别的品牌照样烧,除非你买了假冒的西门子!

网友C:
关键是找出原因,不可盲目下结论.

网友D(2007-05-28):
西门子的断路器质量还是可以的,关键要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是电路的问题造成选用的断路器不合理,即使换成别的品牌的断路器还是可能会烧的!

网友E:
你可以先换一个更好的牌子的断路器试一试,行业里高端的产品,比如ABB,如果也一样烧,那就不是质量问题了;如果不烧了,就说明确实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F:
短路电流大于断路器的分断能力了

网友G(2007-11-08):
先查清原因,再看看是不是选型错误,再做决定不迟。

网友H:
看看自己有没有选择错误
配电型的动力型的高低分断的等等

网友I:
我是西门子代理,保证货真价实,下次要准备还买西门子的东西可以找我,我可以帮你选型,我电话13466332628

网友J(2008-03-21):
是啊,应该是选型低了,或者就是接线有问题,西门子的产品质量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