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请教DCS接收4...20mA信号问题

楼主(2007-04-23):
求助:急请教DCS接收4...20mA信号问题.
现有一块四线制仪表,220VAC供电,4...20mA输出,系统为西门子的PLC。现场仪表指示正常,电流输出正常,但是总控室没有显示(是BAD值)。从现场直接用信号发生器加4...20mA信号,总控显示正常,说明线路没有问题,PLC AI卡没有问题。
从现场断开信号输出线,分别对每个信号端子对地量电压,有70VAC(交流),在回路中加装隔离器变送器后(4...20mA输入转换成隔离的4...20mA输出)一切正常。
请问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是什么?是现场仪表的问题,还是环境的干扰问题,还是西门子卡件接收信号的能力(滤波能力)较弱呢?
还有请教各种DCS接收AI卡接收4...20mA的能力是否相同呢?对于比较恶劣的环境或干扰,是否有一定的过滤功能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中控的点有没有连接错误?

楼主:
接线没有错误,用信号发生器加4...20mA正常;加隔离器后也正常。

网友B:
1、接地不好。仪表的0V与AI模块的0V存在电势差。
2、出现交流70V很可能的原因是电源线与信号线公用了一根电缆,或者某段信号电缆没有屏蔽。

楼主:
感谢lly! 此现场仪表220VAC供电,竟然没有接地螺钉,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此表拿到办公室检测也是这样,信号输出端子分别对地测都有50VAC,如果用其他品牌的PLC或DCS有没有正常显示的可能呢?(在不加隔离器的情况下)

网友B:
其他DCS我用过的
AB的非隔离单端模块,当时最高交流感应电有110V+, 客户的电源与信号公用同一根电缆, 正常使用了几个月, 250ohm电阻逐渐被烧掉,客户不肯换电缆, 对地并接电容, 或者改为电压输入也可凑合使用.
PCS7 300的AI也有几十伏感应电过来, 基本没什么问题, 西门子的AI精度不高, 但可靠性还是不错,内部处理好象与其他不一样, 不是250ohm取压电阻.
你这种情况, 建议将信号输出负端与24VDC 0V端、地线(如果有单独接地更好)全部短接起来,这样不需要隔离器,应该也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