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质量流量计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7-04-23):
我对质量流量计有一些疑问,请大家看看:
1、对直管段有没有要求?
2、对安装方式(垂直或水平)有没有要求?
3、对粘度的要求?
4、对流体流动状态的要求(层流或湍流)?
5、对其影响最大的因素?
6、其它局限性

网友A:
发表一下,不是很正确,请指正
1、对上、下游直管段一般没什么要求
2、液体,弯管朝下安装;气体,弯管朝上安装;悬浊液建议垂直安装。
3、粘度要求不是很大
4、要求液体必须以满管的状态留过流量计,否则误差较大

网友B:
1、对直管段有没有要求? 没有。
2、对安装方式(垂直或水平)有没有要求? 看你测的介质。旗式安装最好,流体从下往上;水平也可以,但注意弯管方向,气体的话弯段往下,液体的话往上。
3、对粘度的要求?最好小点,10CST以下最佳,高了压损大。
4、对流体流动状态的要求(层流或湍流)? 无所谓。但不能有大量气泡
5、对其影响最大的因素?安装,只有高准增强型E型无所谓。安装应力会影响测量
6、其它局限性:口径范围不大,价格相对较高。

楼主:
很多的流量计形式都会根据流量范围而产生对管道的缩径,质量流量计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C:
支持光的回答,差不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D:
to 光:
别说对直管段没有要求之类的话,要倒霉的
补充一个影响因素:
背压,
有的时候背压不足造成测量问题

网友E:
知音无限: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3 20:40:00
发表一下,不是很正确,请指正
2、液体,弯管朝下安装;气体,弯管朝上安装;悬浊液建议垂直安装。
光: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6 14:38:00
2、对安装方式(垂直或水平)有没有要求? 看你测的介质。旗式安装最好,流体从下往上;水平也可以,但注意弯管方向,气体的话弯段往下,液体的话往上。
安装有两种说法,不要说用户,连生产厂家竟见也不一样.
艾默生支持第一种说法,E+H支持第二种说法.

网友F:
我对涡街流量计有一些疑问,请大家看看: 1.这种流量计适用哪些介质较好? 2.对安装方式(垂直或水平)有没有要求? 3.对粘度的要求? 4.对流体流动状态的要求(层流或湍流)? 5.对其影响最大的因素? 6.其它局限性 7.对双发生体的安装要求有那些?

网友B:
2、液体,弯管朝下安装;气体,弯管朝上安装;悬浊液建议垂直安装。
2、对安装方式(垂直或水平)有没有要求? 看你测的介质。旗式安装最好,流体从下往上;水平也可以,但注意弯管方向,气体的话弯段往下,液体的话往上。
安装有两种说法,不要说用户,连生产厂家竟见也不一样.
艾默生支持第一种说法,E+H支持第二种说法.
=============
是我说错了。气体应该弯段在上,这样液体不会留在管里。液体的话弯段往下,气体不会留在里面。但是推荐旗式,是最好的德

网友B:
我对涡街流量计有一些疑问,请大家看看:
1.这种流量计适用哪些介质较好? 干净气体或者液体或者蒸汽,流速有限定
2.对安装方式(垂直或水平)有没有要求?水平垂直都可以,但是要保证直管段。
3.对粘度的要求?没质量那么高,但是也不能太大。否则压损也厉害。有应用在焦油里的例子。
4.对流体流动状态的要求(层流或湍流)?有了直管了就无所谓了。
5.对其影响最大的因素?直管/双相气体
6.其它局限性 精度
7.对双发生体的安装要求有那些? 同单头一样。

网友G:
直管式质量流量计要比弯管式质量流量计好用的多,尤其在节流压损方面要远远小于弯管式质量流量计,感觉在实际使用中影响质量流量计最大的还是介质密度的不确定性

网友B(2007-05-23):
王一: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2 23:02:00
直管式质量流量计要比弯管式质量流量计好用的多,尤其在节流压损方面要远远小于弯管式质量流量计,感觉在实际使用中影响质量流量计最大的还是介质密度的不确定性
===========
直管的确压损会小很多,但这是以牺牲稳定性换来得。所以看工况了。适用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学习了

网友H(2007-07-19):
 我对质量流量计有一些疑问,请大家看看:
1、对直管段有没有要求?
没有
2、对安装方式(垂直或水平)有没有要求?
没有
3、对粘度的要求?
10000cp以内
4、对流体流动状态的要求(层流或湍流)?
层流湍流均可
5、对其影响最大的因素?
安装条件
6、其它局限性
零点漂移、压损大、价钱较贵

楼主(2007-10-30):
现在质量流量计的应用正在扩大,学习了有好处

网友I:
增长不少知识

网友J:
直管怎么会比弯管好呢?直管的灵敏度低,不易起振!

网友K(2008-01-08):
质量流量计对直管段一般没什么特素要求的。但物料黏度不要太高,一定要单相,不可两相混合。管路震动不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