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问题

楼主(2007-04-23):
程序中如果不给MB1赋值,我想知道它的默认值是0吗?

程序中有时候是先给变量赋初值,然后进行运算,有时候是先进行运算,再给变量赋值,这是为何?

那为能说说啊.感谢!

楼主:
那位解答一下撒,谢谢啊!

网友A:
MB1只要不在硬件中组态为时钟存储器,那默认值是0.
第一次运算先给变量赋初值,然后进行运算,后面的如果是先运算,那它的初值应该是第一次运算后的值。最好把程序附上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