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问题

楼主(2007-04-23):
 现在有很多选型软件可以为负载选合适的伺服马达,但是针对一些特殊的负载时软件用不上的情况也不少,大家有没有选型方面的经验交流一下。另外不管负载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最重要的要把负载转距计算出来?人工计算转距的话一般步骤是什么?请教一下

楼主:
或者是给点意见也行啊,软件总归是不实用的,平常的时候各位都怎样选啊,给点意见好么

网友A:
给我一个邮件,告诉我你的需要,我来帮你处理.其实,把这个问题交给供应商不是很好吗?

网友B:
“是不是最重要的要把负载转距计算出来?"
惯量也比较重要吧。

“人工计算转距的话一般步骤是什么?”
转矩,可以认为是力与距离的乘积。

网友C:
“但是针对一些特殊的负载时软件用不上的情况也不少”这样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应用问题,不过制造商服务能力与用户需求的具体差距还是会继续持续下去的,否则在用户和制造商之间接不必存在专门为客户提供服务和系统集成的代理商或供应商了。有时有经验的供应商可以为客户带来很多宝贵的应用经验,你不妨试着找找看,很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