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自来水的液位,投入静压式老坏,还有什么价格便宜结实耐用的!

楼主(2007-04-23):
   主要是用于自来水水池或大口渗井里,水井都装有潜水泵.水池一般5米量程.水井30米量程,投入式格不贵600多,就是不耐用怕雷击怕水渗入,用超声波的1700多价格高而且安装太麻烦.还有什么好的产品安装方便价格不贵质量好.谢谢 请指教

网友A:
有些投入式的还可以,你选错产品了,哈!!

网友B:
‘殄’(tian4)不是‘珍’。

楼主:
1200的就一定好吗?这东西到底值多钱?

网友C(2008-04-05):
如果是开关量的,建议楼主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在百度搜索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D(2008-06-07):
楼主的话今天说可能就不对了:谁说超声波就不能在千元甚至几百元之内?看看下面的:

您好!

经过长期的攻关,我司已成功地把国外的几大超声波产品国产化并集成到SK控制器上,形成了SKUT系列的超声波料检测控制器。SKUT功能强大:既能利用自带的超声波探头进行料液位、物位、距离的高精检测,又能对根据检测结果输出模拟、数字和继电器等控制功能,真正成为傻瓜型的检测控制器。另外它也可以单独作为超声波传感器、高速开关来应用。

SKUT的另一大的优点在于价格仅为国外同类功能产品的1/3左右。日前,众多水处理设备公司已经采用SKUT系列取代传统的PLC+液位开关;在生产设备领域例如透明塑料瓶的生产线,SKUT正取代PLC+进口超声波探头,不但实现了物位的准确判断,而且增加了在线计数的统计功能。

目前我们推出SKUT系列共2大类6个标准产品:

SKUT选型规格 (所有系列集测距、开关于一体)

 SKUT-R1000 发射接收一体式,检测范围0-1000mm

 SKUT-R2000 发射接收一体式,检测范围0-2000mm

 SKUT-D2000 发射接收分体式,检测范围0-1000mm

 SKUT-D2000 发射接收分体式,检测范围0-2000mm

 SKUT-D3000 发射接收分体式,检测范围0-3000mm

 SKUT-D4000 发射接收分体式,检测范围0-4000mm

*如需其他量程或安装尺寸,慧森电气完全可以为客户定制。

更多超声波、控制、尺寸等技术参数,请查阅附件SKUT系列说明书。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帮助到您。

www.hiison.com

网友E(2008-08-11):
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特别适合污水,无需浮球、干簧管,外部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横装竖装斜装都可以,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网友F:
UTB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概述

  UTB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是基于所测液体静压与该液体液位高度成正比的原理,采用电容式传感器件,经特殊封装,配以专用导气电缆制成的电容式液位变送器。

  UTB投入式液位变送器用于检测各种液体的液位,并发送一个与之成正比的直流信号,由于它的尺寸小、精度高,采用二线制传输信号,所以使用方便,可直接投入液体中或固定在容器内管道上。因此,可广泛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电力、航运、水利、制药等行业。

测量范围:0~200 m

精度等级:0.2级、0.5

过载能力:额定量程的2.5 (250% Range)

电源:  24V DC

               12~36 V DC(非本安型)

               18~28 V DC(本安型)

输出:  二线制   4~20mA

负载电阻:24V DC  600Ω

                   18V DC  300Ω

                    36V DC  1200Ω

介质温度:0~+80 OC

环境温度:-10~+55 OC

传感头尺寸:(不含导气电缆及变送器和接线盒)

                              φ38×130 mm

出线接口螺纹:M20×1.5

传感器材质:不锈钢

                         PTFE

技术指标

网友G:
六百的产品也有!只是不经用!一等价钱一等货呀

网友H:
六百的产品质量是不行的   像我厂的投入式液位计价格上是贵了点,但性价比是很高的,深受广大用户的喜爱

网友H:
为了更好的进行交流,现建仪器仪表采购群52339358,希望能在这里进行技术的交流,信息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