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 A系列PLC

楼主(2007-04-23):
我现在有三菱A系列PLC 需要下载。请问各位高手用FX系列通讯电缆可不可以?谢谢大家提意见。

网友A:
这个好象是不可以的.FX系列应该是SC-09的电缆,而Q系列是QC30R2,那么A系列应该是AC30R2.用Q系列的或许可以.

网友B:
SC-09可以,用中间那个25针插头.

网友C(2009-09-19):
大侠。,能帮我找A系列模块的说明书吗,。我找很久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