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变量的导入导出

楼主(2007-04-23):
wincc 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变量导入导出的智能工具,现在需要重新安装,难道非要把wincc卸掉吗?

网友A:
重新插入Wincc安装光盘,选择自定义安装,勾选要安装的组件,取消重复的组件,然后按屏幕提示操作即可。

网友B(2008-11-02):
同意一楼的仁兄

就这么做

网友C:
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里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