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90+ MISSING PULSE 报警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7-04-23):
590+ 35A 单象限   运行中老是出现报警  报警内容为MISSING PULSE(丢失电枢电流脉冲) 如何才能解除这个故障啊?是不是把DISCONTNUOUS(断续点)这个参数的值加大就可以啦?  急盼回复~~~~~

网友A:
一般是不是速度高了容易丢?

网友B:
你好:我是上海欧荣电气有限公司的,你这种情况我碰到过,我把速度环的增益调小后旧解决了.有空可以交流一下,联系电话:02152207870,传真:02152202089  13524700366

网友C:
原因有很多,一时是讲不清的,有空给我电话,或邮箱:ganjianyang@126.com 金阳

网友D:
电流环优化下试试

网友E:
估计是流调不稳

网友F: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t-g,gu4tbswwwlqq----------------40-list-commend-0-all-0.htm

   有卖590+手册的了!!!是不是真的啊??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G(2007-05-26):
MISSING PULSE(丢失电枢电流脉冲):产生原因一般有2种,
1,主回路丢失脉冲,包括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功率元件损坏,脉冲变压器问题,电源板问题
2,电源质量问题,因为590的抗干扰能力一般,所以对电源的质量有一定要求,特别是直流电极比较多的厂,因为存在大量谐波,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一般的判断方法,只要观察电机运行情况和调速器电流反馈就可以了,电机抖动的厉害,电流波动很大,那就是主回路的问题,平常看它很稳定,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一下,那就是电源问题。
具体的可以电话和我联系15967116463,或者发信给我
zhengxu76@sohu.com

网友H:
我个人遇到过,但是我一般只是把那几个插头在重插一次,如果还不行我就认为是板子坏了,至于是板子那坏了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