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硬件问题还是我不懂?

楼主(2007-04-23):
公司买了台西门子工控机,型号为:6AV7802-0BA00-0AA0,
配置如下:
15'寸触摸液晶屏,1024*768点贞,前置USB接口,
交流110V/220V电源带插头,PS欧式绞线,塞扬M370存储器,1.5GHZ,
400MHZ FSB, 1MB SLC,256MBDDR2 533SODIMM,40G硬盘,无外设,不含操作系统
2*10/100M 以太网,RJ45接口,4*USB V2.0(高电流),1COM1 接口,MPI总线DP12M/S,
1压缩闪存驱动,2*PCI冗余,看门狗,温度监控风扇,RAID控制板.

不懂“MPI总线DP12M/S”是做什么用的,工控机有一个MPI接口,估计就是这个总线的接口了,这个接口是不是就等同于cp5611卡来用呢?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请高手指点。

奇怪的是,西门子技术支持说,硬件设备管理器里应该能找到该硬件,但这台工控机找不到,西门子编程软件里也找不到。后来我添加了一张5611卡,硬件设备管理器里找到一个硬件,而西门子编程软件里居然找到2张5611卡(但只有我装上去的这张能使用),拆掉我装上去的5611卡,硬件设备管理器里就没有了,西门子编程软件里也一张都找不到了。

是不是我们买的这台有问题呢?那么贵,买个烂货,心都会滴血!!虽然是公司出money……

工控啊!

网友:
MPI总线DP12M/S,其中MPI事Mutil Point Interface的意思,是PC与PLC进行通讯的常用接口方式,当然也可以实现PLC与PLC、PLC与OP/TP进行通讯的接口总线。DP也就Profibus-DP,应用很广泛的通信总线,可以实现PC与PLC、PLC与PLC、OP/TP/MP的通信,速率最大12Mbp。而MPI最大187.5Kbp

楼主:
请教啊,这个“MPI总线DP12M/S”能否等同于MPI卡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