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接触器

楼主(2007-04-23):
请教一下,交流接触器怎样改为直流的?(不是换线圈)

网友A:
改和换哪个合算?

网友B:
不清楚楼主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的回路是交流的,没有必要该直流的啊,直流的比交流的贵多了。比不会说的是交流驱动线圈改直流驱动线圈的吧?????

网友C:
不用改也行.就是要减少触头容量

楼主:
我说的是线圈交流该直流

楼主:
我说的是线圈交流改为直流。我有个朋友有个电机37KW用自欧降压启动启动时电压只有300V左右接触器动作不正常吸不靠有个朋友说线圈改为直流的就是降到200V也能吸的老。他说不用换线圈,还说他改的好多而且工作很正常。

网友D:
计算一下电流加个桥整流限流电阻试试

楼主:
怎样计算

网友E:
能改吗?头一回听说,要是能改就发达了,直流接触器那么贵。

网友F:
没有弄明白!

网友G:
如果是单纯改线圈应该是可以的,加一个整流就可以.

网友H:
哈哈!没那么简单!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交流接触器由交流操作改为直流操作.主触点还是通过交流电.
但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要计算出线圈用多大的直流电流才能可靠吸合并做试验,不然直接整流后加到线圈上会把线圈烧掉.

网友D:
下面引用由hpcsx在 2007-4-24 10:58:00 发表的内容:
怎样计算
--------------------------------------------------------------------------------------------
老小伙..OK//
可靠吸合电流.与.线圈额定电流以下 这两个电流.如果做两条线.如果没有重合点.
就该重绕了
按有关电磁吸力交直铁芯换算一下..
如果不愿按有关电磁吸力换算.可以用,可调平滑直流电.直接做下实验.如可以的话.取最佳电压值可以了

楼主:
我还不太明白,能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D:
稍等..我去帮你做一下吧...
线圈额定220//380的?

网友D:
hpcsx:
我做了一下.就现有成型交流线圈改成直流用不了的
交流变成直流后.示波器显波形一条直线/
以新华220V JZC4-131接触器为例.AC240吸合后电流DT266钳表测得0.07A
DC60V MF10表值...DT266钳表桥前测得电流达0.14A接触器尚没吸合
直流电流近达交流运行电流两倍.铁芯尚无动作
呵呵.我认为直改DC电源后不能用的...

网友J: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的铁芯都不一样,这样改能行吗?

网友K:
如果这样改可以的话,接触器还用分交直流么?

网友L:
本来就有交直流两用的接触器嘛!

网友M:
不能改的,磁通量不够

楼主:
人家都改出来了,我朋友打电话给我说用得很好

网友N:
自己算一下啦,铁心面积和线圈,交流电线圈是有一定的感抗的,要是是通过同等的直流电压,感抗减小几乎为0呈阻性,电流增大至烧坏.可以改直流,不过要算一下线圈所承受直流电压的多少.这样做的话还不如把控制电路全部用直流电

网友O:
楼主的意思是?

网友P(2008-10-10):
FS/E 防晃电接触器 www.mybchina.cn 孙先生 QQ329410197

网友Q:
你直截问你朋友不就得了,他都改成了还要到这里问呀。

网友R:
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S:
直接全波整流就好了,不能整得太直流了,否则线圈必烧.

网友T:
就交流接触器的操作就来说,保持功率是吸合功率的10-15%,要改成直流操作,也必须遵循这个规律,因为这是由接触器的力学特性决定的.   交流操作改为直流操作,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借鉴.    我现在就在做这方面的实验,效果很好.

网友U:
没有必要改呀,选型的时候应该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