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不换线圈怎么改

楼主(2007-04-23):
请教一下,交流接触器怎样改为直流的?(不是换线圈)

网友A:
ye x也想知道

网友B:
楼主可否说明白一点?

网友C:
好像和这个是同一个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6515

网友D:
不敢妄言

网友E:
这个我倒是试过~~
线圈额定电压是交流24V,我用一可调压直流电源接上~~从直流0V往上调~~调到直流12V的时候~~继电器能正常吸合~通断相当正常~~

网友E:
不过没试过他的寿命~~也没经过实际应用~~不知可靠性如何~嘿嘿~~

网友D:
只是私下认为可以直接用直流控制,不过要注意磁铁灭弧,防烧蚀。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哦~上面说的是线圈电压.
如果说的是触点~~我认为是交流接触器不能当直流接触器用~至少寿命与安全得不到保证!具体原因我也说不上来~但好像跟灭狐有关.从结构上来看直流接触器也要比交流接触器的个头要大上好多!

网友C:
狼行其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3 20:54:00
哦~上面说的是线圈电压.
如果说的是触点~~我认为是交流接触器不能当直流接触器用~至少寿命与安全得不到保证!具体原因我也说不上来~但好像跟灭狐有关.从结构上来看直流接触器也要比交流接触器的个头要大上好多!
===========================================================================================
如果使用交流接触器当成直流接触器来用,万万不可。
交流接触器的开断灭弧是建立在电流有过零点的时刻,而直流没有零点是恒定的,灭弧方法完全不同。

楼主:
我说的是线圈交流改为直流。我有个朋友有个电机37KW用自欧降压启动启动时电压只有300V左右接触器动作不正常吸不靠有个朋友说线圈改为直流的就是降到200V也能吸的老。他说不用换线圈,还说他改的好多而且工作很正常。

楼主:
以前线圈电压380V

网友F:
不敢妄言,没做过。

网友G:
不换线圈那换啥触点?直接换接触器好了!省事!

网友H:
那不用改,用低一点的直流电压就可以,具体低到什么程度,那就需要试验来决定

网友I:
整流应该可以的.

楼主:
怎么整流?

网友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5 17:06:00
怎么整流
晕

网友I:
单纯整流也不行,还有电压问题。

网友J:
先把接触器串电流表接入额定交流,记下数值,然后在一自耦调压器输出端接整流桥,电流表,直流输出接接触器.调压手柄打到最低.上电,缓慢调高电压,注意电流值.电流升到第一次的测量值后量一下电压.就是你的接触器应该用的电压.
注意1整流输出端滤波电容接与不接对接触器适配电压影响不小
2使用日久接触器铁心会有剩磁,产生断电不放的现象.所以不推荐交流接触器用直流运行

网友K:
改过电磁阀,线圈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