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可以自己做吗?

楼主(2007-04-23):
   我现在有一个两相正反转电机,带动一个蝶阀开合,由于精度不够,想换成伺服,但拆装很麻烦,想自己给电机加个编码器,做成伺服,不知能不能实现,如何实现?
   请高手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能实现,但你必须是绝对高手,哈哈,你是吗?还有,硬件方面也不便宜,因需要有开放的控制系统,图什么啊?是吧,哈哈.所以,还不如换成标准的伺服电机,因这个是定形的商品,而自己做的是定制,对于一个大量使用的标准产品而言,定制成本肯定要高很多的.

网友B:
你的驱动器是什么?还是就用两个开关?伺服如果往简单了想,就是可以闭环控制。你能根据编码器反馈调整电机状态,理论上也可以算伺服了。至于能否提高精度,这就看你的“手艺”了。

网友C:
“两相正反转电机”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带动一个蝶阀开合”需要多高的精度呢?

楼主:
谢谢各位!我目前的系统的确是只用俩个继电器控制正反转,蝶阀开度的位置反馈也有,只是电机不能调速,惯性大,所以精度做不上去?
  刘岩利说的“手艺”具体指什么?能不能讲详细一点,怎样可以做精?谢谢!
   俩相电机就是说电机内有两个绕组,其中一个绕组串联了一个电容,使相位落后90度,从而俩个绕组各是一相

网友D:
这种电容分相两相电机是早期伺服的原理。
但是做成一个伺服谈何容易,你会DSP么?外围电路搭架?C或者汇编编程?矢量控制算法?
如果都会,花时间可能做出来。

网友C:
你的蝶阀一年有多少量?如果不是为了一试身手,玩一把,不建议自己做。

网友B:
“手艺”吗?比如,你的系统,看起来只要可以根据反馈,偏差大的时候自动让电机正转或反转来减小偏差,偏差小到一定程度,就让电机停下来。如果要再好一点,自己计算一下电机刹车的减速距离,提前刹车。如果再好一点,就用多段速控制,在到达预期位置前,电机采用更低的转速。如果再好一点,就是速度连续变化,用PID实时运算调整。不过,到这一步,还是换个变频电机算了。

网友E:
“手艺”强了什么都敢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