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K1274”!!急!!

楼主(2007-04-23):
各位高手:请问长方体的三端器件“K1274”是什么?如何测量?有没有替代产品?

网友A:
这个?N-CHANNEL MOS FET FOR HIGH SPEED SWITCHING

网友B:
N 型场效应管,高速,一般用在开关电源上.
你可以查资料来代换.
找不到你就找旧的计算机开关电源\显示器开关电源或报废的变频器开关电源部分,拆个旧的.

楼主:
请问怎么判断好坏;可以用开关三极代替?谢谢各位!!

网友C:
你说的是场效应管,可以用K2700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