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选型的疑问?

楼主(2007-04-23):
我想问一下功率为0。75的电机是不是选个0。75的变频器就够了。要不要加点余量?
还有大家用三菱的变频器多是哪种?初次接触,没什么经验。

网友A:
要看负载情况!一般选同等型号的就可以了!重载的话放大一个等级就可以了!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6554

网友C:
不应该按照功率来选变频器,而主要根据电机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D(2007-08-18):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

网友:
要依据很多方面,如.电机极数,负载情况(重载,轻载),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E:
从保护电机的角度考虑就选同功率的,一般从实际使用角度考虑,不能小于电机功率

网友F(2007-12-31):
我的有一个设备,电机通过减速器带动滚筒在低速时运转,应该是轻载吧,但是低频运转时经常发生过电流,想想负载也不是太大,是不是变频器设置有问题呢

网友G(2008-02-18):
低频运转时,输出电压太低,W=UI,所以输出电流高引起过流。

网友H:
技术问题可以咨询  0575-82158785 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