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同步机失步的原因

楼主(2007-04-23):
请问哪位大哥知道造成同步机失步的几种原因!!!!!

网友A:
是启动还是运行?

楼主:
启动时和运行时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启动时 是个短暂的过程,是从0转速到额定转速的加速过程,这个过程内是达不到同步转速的.这就是启动和运行时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