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电动机的监测

楼主(2007-04-23):
1、监测温度
    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会发热,温度将升高。如果温升超出允许限度,就可能导致绕组过热而烧毁。判断电动机是否过热常采用下面的方法。
    (1)手触摸法:这种检查必须用验电笔查明电动机无漏电后方可进行。用手背接触电动机外壳,没有烫手感觉,说明温度正常;如果有明显的烫手感觉,则说明电机过热。
    (2)水试验法:在电动机外壳上滴二三滴水,如果只冒热气没有声音,说明电动机没有过热;如果水滴急剧汽化,同时伴有“咝咝”声,说明电机过热。
    2、监测电源电压
    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及三相电压不平衡,都会给电动机的运行带来不良后果。一般电动机可以在电压额定值±7%范围内正常运行。
    三相电源电压之差值过大(超过5%),会造成三相电流的不平衡。线路中有短路、接地、接触不良等故障,也会引起电动机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另外,三相电动机“走单相”将会造成三相电压最大的不平衡,它是造成电动机绕组烧毁最常见的原因,应重点监测。
    3、监测负载电流
    电动机负载电流增大温度将上升,正常运行时负载电流不应超过铭牌上的额定值。在监测负载电流是否增大的同时,还应监测三相电流的平衡情况。正常运行时各相电流的不平衡度应不超过10%。若相差悬殊,定子绕组可能有短路、断路、接反等故障或电动机单相运行。
    4、监测轴承
    电动机运行中轴承的温度不得超过允许值,轴承外盖边缘处不能有漏油现象,引起电动机轴承过热的原因很多,例如:滚珠轴承状态恶化,轴承盖和轴相擦,润滑油过多或过少,传动皮带过紧或电动机的轴与被驱动机械的轴同心度误差过大等。
    5、监测振动、声音和气味
    电动机正常运行时,应当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振动、声音和气味。较大的电动机也只有均匀的“哼哼”声和风扇的呼啸声。电气方面的故障也会造成电动机的振动和不正常的噪声。如电流过大、三相电流显著不平衡,特别是三相电动机走单相时,电动机会有吼声。转子有断条、负载电流不稳定,会发出时高时低的“嗡嗡”声,机身也会发生振动。电动机绕组温度过高时,会散发出较强的绝缘漆气味或绝缘材料的烧焦味,严重时会冒烟。

网友A:
很好,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