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点无信号上来?

楼主(2007-04-23):
检修中遇到个问题,中控画面有个测点无信号上来,黑底显示最大值。仪控人员去查修,热电偶没有问题,变送器没有问题,查看类市的测点,变送器接线拆掉后原样装回,出问题了,原本一个测点没有信号,这下搞了4个测点没有信号,查PLC柜端子排有24V电压,也就是说下面测点的信号到了PLC柜,那么问题就出在PLC柜到中控,于是就怀疑是AI点坏掉了,但疑问又来 了,是下面动作了变送器和热点偶导致AI点坏掉?AI有这样容易坏,由于生产和无备用点,无法进行更换AI点,

楼主:
说明:原来是一个测点没有信号显示,经过检修,又出现了3个测点没有信号显示。这3个测点原先显示正常。

网友A:
这4个测点是同一个模块的,AI模块一般共地的,可能开路了

网友B(2008-11-22):
你要说清楚什么信号啊。。什么类型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