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线上的通讯信号问题

楼主(2007-04-23):
我做2个节点通讯:
采用隔离变压器将节点和市电隔开,可以正常通讯;如果将节点接入市电(2节点距离很近),通讯不上,用lonscanner监测无数据包。示波器观察TX,都一样正常。
我怀疑是耦合电路的问题,发起通讯的节点耦合采用继电器控制3相电接入,火线和中线各采用一个0.2uf的电容隔离(接收节点为单相,在火线上有一个0.1u的电容,中线上没有)
两者只有这点区别。是否与之有关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或有其他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2007-07-31):
传输介质为电力线的话,接收器应该选用带DSP处理功能的。
LZ是这么认为的吗?

网友B:
呃  楼上的你见过电力线收发器吗?  dsp不在上面嘛
要不卖的那么贵!!!

楼主分析的非常正确  就是耦合电路出了问题

我们通常用的220电源线 一般都是3相电分配的

节点之间的物理距离和实际距离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

a b c 三相  接收节点在a相   发送在b相  通讯距离就非常远

加上三相耦合器就能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