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星三角起动

楼主(2007-04-23):
18.5电机 星三角起动!
~连续工作48小时后停机`再起动时  出现  按起动按钮无任何反应!~有电压~!后发现用东西触着三角接触器出先端!~电机启动~!停机后 !~再起动还是如上!~请个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A:
最好能看见你的电路图.

有可能热继电器动作了.也有可能某些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B:
热继电器动作了

请问热继动作了,还能保持住吗,只能是在有电路图的情况下实际分析!

网友C:
后发现用东西触着三角接触器出先端!~电机启动~!停机后。。。
是线圈的出线端还是主触头的出线端?如果是线圈的出线端,可能那个地方有虚接,如果是主触头的出线端,有可能是虚接缺相,造成热继动作了。不论是哪种情况造成的,最后的结果都是控制回路断路。停电后,拿万用表把控制回路顺藤摸瓜的查一遍,就能发现问题了。

网友D:
又一高級電工???

楼主:
谢谢  各位的 观赏题目!~以查找出原因!~角接触器触点打乱!~换后~!动作正常~!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