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冰箱外壳都带电?

楼主(2007-04-23):
接到调度通知,冰箱室内有一台冰箱坏了,要马上去修。到现场解体检查,发现冰箱的温控器坏了,更换一个后正常工作。可是当我用电笔测量冰箱外壳时发现冰箱的外壳电压竟达220V,有测量了室内其它5台冰箱,外壳都带电!可是操作员们经常开门关门取放东西都没被电着!大虾指点一下如何才能迅速查找的问题的症结所在,排除带电故障?

网友A:
可能是感应电笔吧,
最好的方式是用万用表,对地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B:
冰箱洗衣机都是要妥善接地的。你接地了没有???

网友C:
嘿嘿,看来接地很必要!

网友D:
检查一下接地线。

楼主:
接地以后就没事了

网友E:
冰箱洗衣机都是要妥善接地

网友F:
可能是电源的零线和火线接反了,也可能没接地.

网友G:
冰箱洗衣机都是要妥善接地的,主要是工作环境不好,水呀冰呀的,比较潮湿,对绝缘影响大,不安全.所以必需要接地,各位要回家查查

网友H:
很好的接地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经检查发现插座都没接地线,安装上接地线后漏电问题解决了。顺便说一下,我用的是那种感应电笔

网友I:
按要求 冰箱洗衣机都是要妥善接地的。
不过真的做到接地的好象不多。我自己家里就没有,当初装修房子时未排接地线。

网友J:
接地是必要的

网友K:
可能是受潮漏电,有大部分用户没设保护接地,特别是农村。I类器具均带有保护接地。

网友L:
建议检查一下接地线,我们有一次碰到过接地线带电的故障,但不知是哪儿出了问题,还要检查零线有没接反.

网友M:
要接地了,要不倒下电源线

网友N:
正常情况下,面对墙壁插座(3孔)时,左侧的插孔为零线,右侧的插孔为火线,中间为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