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与伺服通讯线

楼主(2007-04-23):
那位大哥知道台湾海泰克与安川伺服的通讯线是怎样接啊?

网友A:
“海泰克”为何物?

网友B:
“海泰克”为何物?
HITECH,台湾泉毅的触摸屏品牌。

网友C:
能不能说一下你使用什么通信协议?要做什么?

网友A:
原来如此,只闻“HITECH”不闻“海泰克”了!见笑见笑!

HITECH的设备驱动是否支持安川伺服,楼主是否应该首先明确一下?

网友D:
你还知道这两个东西可以连接吗,通讯的软件驱动安装没有?安川的操作手册里肯定有通讯线接线图,和电脑通讯线应该相同。

网友E:
要知道通讯协议哦,宏编辑功能比较麻烦的。看一下两边说明书上的借口管脚定义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两可以连接的,因为我看过这种通讯,只是不知道这条通讯线的接法,我主要是通过人机界面去改动伺服器的电子齿轮比的参数。

网友A:
"不知道这条通讯线的接法" 前一段也有人问过安川伺服与PC的通讯线问题,有人说有来着,楼主不妨搜索一下老贴,找找看看,或许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