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压降低电机的转速如何变化

楼主(2007-04-23):
我在看书的时候,看到书上说电机的电压降低时转速会降低,有点不理解。

这里说的是电机电压降低后输出力矩依然大于负载力矩的情况。
同步转速n=60f/P(1-s),s转差率和电压相关吗?什么关系呢?
应该如何来分析?

网友A:
电压降低----转矩降低---转差增大---转速略有下降。

网友B:
曹工.呵呵.不是在考大家吧楼上的是一根异步电动机的N/转矩输出机械特性曲线/不过这在空载的机器中变化应是不大的吧/额度负载时转速应在曲线内略有变化,有的电机这个正常工作曲线设置较陡.随着外施电压高低负载转速也变化较大.用以电压调速.个人理解.

网友C:
我觉得你在考我们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