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通二极管

楼主(2007-04-23):
我们在选择普通二极管的时候,需要考虑其反向击穿电压.但是我们具体线路中加在二极管中的反向电压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要看具体电路情况.
大多数取常用经验值.

网友B:
在有电感存在的开关电路,按3-5倍选;正弦波电路中按2-3倍选.

网友C:
尽可能选高耐压的,价格差不多。像1N4001和1N4007,1N4001耐压100V,而1N4007耐压1000V。

楼主:
那直流电路中呢,我们一般是在24V电路中使用

网友D:
直流24V用IN4001一般不会有问题,(我从来没有见过损坏的)IN4007理论上较为保险一点,价格又和IN4001基本一样,用它好了。http://www.quick-sine.com/cn/support.asp

网友E:
以前我用二极管时都是用IN4007的,价格和IN4001没什么区别。
电流大的可用IN5400系列,如IN5404,540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