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这声音怎样排除?

楼主(2007-04-24):
[b]带镇流器的日光灯,会发出很大的"嗡嗡"声,请教:这是怎么回事?有可以怎样排除啊?谢谢回贴者的帮助!!!

网友A:
我要是遇到就一个字:换

网友B:
如果是电子镇流器整天嗡嗡响,那么说明很快就烧了。备一个新的准备随时更换吧。
如果是老式的电感式镇流器嗡嗡响,我个人的处理意见是不管它。坏了再说。如果是使用的地方的人有意见那又是及另外一回事。如果要更换,建议找市面上的白色的镇流器,而不要用那些外壳原本就是黄色或者焦黄色的那种。因为电感式的镇流器在使用的时候,本身是发热的。如果本身铁心或者材料不过关,发热很厉害。一些劣质的为了掩盖缺陷,就不会用白色的油漆,因为油漆受热会变色,而会用一些黄色或者焦黄色的油漆。相反,一些质量还算不错的就不会怕用白漆。

网友C:
那么大声音的话.应是老式的吧.把铁芯线圈浸下漆.或环氧树脂固化处理一下

网友D:
涂白漆的镇流器就一定比涂黄色或焦黄色的好?

网友E:
常师傅: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4 9:22:00
那么大声音的话.应是老式的吧.把铁芯线圈浸下漆.或环氧树脂固化处理一下
同意 常师傅

网友F:
非常正确

网友:
建议拆下,扔

楼主:
好,听大家的,拆下,----扔!!!

网友G:
时间长了生锈,拆了换一个是好办法.几块钱的东东,买一个比修还合算!

网友H:
当催眠曲好了,呵呵

网友I:
浸下漆就没声音了

网友J:
带镇流器的日光灯,会发出很大的"嗡嗡"声,基本上是要换了。

网友K:
不要多费脑力
换

网友L:
换吧,目前市场上有超静音镇流器销售的

网友M:
侵一下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