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数控车床电器维护

楼主(2007-04-24):
  1。驱动器维护[环境好3年一次,条件差1年一次]
      方法:打开机器用工业酒精把电路板全部清洗干净,随后用电吹风把电路板绝对要吹干燥,然后观察电路板上的元件,看是否有变形短路,功率器件是否接触氧化,电容是否有鼓包,一步一步要细心处理好,最后就是更换风扇,但要注意风扇的风速和稳定性,不要把事情搞砸。
     2。直流电源维护[时间同上]
        方法:先找个大灯泡放电,打开机器先清洗,后烘干,然后观察电路板线路是否有污染氧化,因电压电流都比较大,要确定线路之间没有虚短路和干扰,然后观察电路板上的元件,是否有变形和直接埙坏的,因工业产品综合性能比较好,选的量程比较大,并不见得能用元器件就是好的,就拿电容来说一个两个漏电,有时照样能用,但是使用时间肯定会缩短,并且有可能造成整机报废,所以一定要做好维护保养,最后就是保证风扇良好,风道畅通。
      3。PLC维护[3年维护一次]
           方法:程序备份好,打开机器先清洗,后烘干,主要观察各模块电源部分和输入输出部分,看是否有性能不好的元件,cpu模块要先洗手减小静电,然后再操作,最后就是确定电池容量正常,如果容量减小,最好通电更换掉。
       4。人机维护[3年维护一次]
            方法:程序备份好,去除手上静电,电路板清洗干净,然后烘干,观察电源部分,如有电容性能不好的更换掉,如果液晶屏背光不好,更换灯管,特别要注意接插件之间接触良好,最后就是要处理好人机与前端盖之间密封,减小灰尘进入。
 总结:A.动手之前,先洗手;
           B.机器外部接线做好记录;
            C.如带用户程序要先备份;
             D.机器内部拨码开关做好记录;
              E.更换元件之前要做好记录;
               F.被焊过的电路要保证焊点牢靠,不要与其它元件焊短路;
                G.装机时各固定部位要装牢靠;
                 H.整机具体情况做好记录,以便下次维护保养。

楼主(2007-05-25):
   好像没人注重电器维护

网友A:
照这样的方法保养,我想没几个人敢啊!!再说这完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网友B:
楼主独孤,帮忙顶一下!

楼主:
   就本人了解整个上海,还有周边城市,很少有人做到电器拆机维护,可能是吃力不讨好吧,但是就驱动而言,有一大半都是内部电路板污染或电容漏电引起坏的,各大厂家应该值得警惕和深思。

网友C:
和大修一次的区别有多大啊?

楼主:
   会做的话,很快就能搞定,又没有什么成本。

网友C(2007-06-24):
反正我不这么干,累…………
最重要的是,老板不让,耽误半天活损失几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