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怎样实现定量装油系统?

楼主(2007-04-24):
各位工控朋友,我接到一个客户的的要求:一个平台称(0--200KG)上放一个油箱,按开关,系统就控制电磁阀加油给油箱,加到自己要求的重量时就停止;之后又一个信号控制另一个电磁阀,油箱出油,没有油时电磁阀就关;
加油,加够重量了,停止加油;出油,出完油就,又加油。
请问怎样设置呢?

网友A:
搞个称重表就可以了呀,带两路继电器输出一个控制加油一个控制出油很简单。我们就有这样的表是美国红狮的

网友A:
上海先旺自动化 陈开春 13918171829 021-64859191-313 CKC760@163.COM

楼主:
这个称重系统0-200KG,要有称台和仪表。要求:可以标定进油多少,到达后,继电器输出信号。出油剩余量可标定,到达后,继电器输出信号。可以手动开,手动停止。分度值不大于50克。
请问哪家公司的产品性价比高呢?

网友B:
称重仪表就可以了。
QQ群:39068648

网友C:
满足控制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精度,即分度指小于50g很困难。

网友D:
可以实现,请登陆http://www.sunmoon-china.com, SM40H系列的配料控制器都可以做到.联系我的话13855283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