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一个调节阀中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4-24):
请问直通单座调节阀双导向正作用中双导向的是啥意思?怎么双导向了?谢谢!

楼主:
这么多人阅览就没有解答的吗?

网友A:
第一次听说,不了解..
做仪表6年了,惭愧..

网友B:
单坐还双导向,就正作用?惭愧,也是理解不了。做了仪表11年了……

网友C:
厂家卖概念,不用理会

网友D:
又多我一个不理解的,上学加工作,仪表干了11年,还再大型仪表厂和阀门厂干过,惭愧..........

网友E:
大家都不是很了解,可能是个简单问题,真爱无敌是不是语言叙述有些问题?

网友F(2007-06-02):
阀芯可以做成上、下导向,其导向方式与作用形式有几个组合。是不是这个意思哦?这种说法好像在国产阀门的资料中看到一点点相关叙述,在进口阀门资料中均没有看见有这方面的东东,就像楼上说的,厂家卖概念。

网友G:
单导向是阀芯连杆与上阀盖配合,双导向是阀芯连杆与上、下阀盖配合,滑动

网友H:
应该就是在阀杆两处有类似轴承的环装物,防止阀杆跑偏。个人理解。

网友I:
呵呵,这个问题好耍。
双导向,是指除了上阀盖有导向外,在阀体下部也有导向,阀芯稳定度和对中较好。在阀芯倒装的情况下比较多见。阀芯下部也有导向杆,和阀体下部导向孔配合。

网友J: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