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插补的疑问?

楼主(2007-04-24):
老是看到大家说伺服的插补功能,可我是个新手,目前应用过得伺服都是控制直线运动或转动的,插补功能的作用到底体现在什么运动控制方面?
希望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
"插补功能的作用到底体现在什么运动控制方面?"
需要两个或更多个轴一起按照一定的空间轨迹运动。

网友B:
对于单轴的伺服,如果非要讲插补功能,恐怕是指自身指令的细化功能,比如Rexroth的某款伺服可以在一个相对较长的SERCOS通讯周期内给定一个目标点和通过目标点的速度,然后让伺服结合上一个历史点信息,做出速度连续的内部拟和曲线,从而在更精细的内部位置刷新周期中实现指令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