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模块的怪问题

楼主(2007-04-24):
遇到个问题,1块6ES7332-5HD01-0AB0  AO 4点模块有1个点在安装时使用正常(输出为4-20mA),但1个月后再次启动PLC出现输出只能固定在4-6mA,现使用备用点,软件没问题,强制满量程只有6mA左右输出,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不会,学习!

网友:
复位,试试

网友A:
估计烧掉了!

网友B:
把负载拆下来,就近模块串上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如果还是这样,说明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C:
 用另外一个输出量,通过该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