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热电偶,及一体化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7-04-24):
大家好:常来工控论谈的确跟各位大人侠学习了不少,在此先谢了.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热电阻,热电偶及一体化温度传感器在输出信号方面有什么不同.一体化是加了一个变送模块,可以任意输出所需要的电信号是吗?还有这些输出的信号如何进入PLC的AI模块呢?
谢谢了!

网友A:
如有需要找你商祺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论坛一直有很详细的讨论啊。怎么还在问他们输出信号的不同呢,难道说只有自己发的帖子中的回复才是能看明白的回复吗?学习是需要花心思的,不是靠别人喂到嘴边的。

举例:旧贴:传感器的基本知识(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3364)中的相关介绍:热电阻传感器--热电阻传感器主要是利用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这一特性来测量温度及与温度有关的参数。在温度检测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这种传感器比较适用。目前较为广泛的热电阻材料为铂、铜、镍等,它们具有电阻温度系数大、线性好、性能稳定、使用温度范围宽、加工容易等特点。用于测量-200℃~+500℃范围内的温度。

至于输出的信号如何进PLC的AI模块,还是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C:
热电阻:1、Pt100是铂热电阻在温度为0℃时其电阻值为100Ω,R约为100+0.385t,温度每变化1℃,其电阻值约变化0.385Ω,Pt1000也是铂热电阻在温度为0℃时其电阻值为1000Ω,R约为100+3.85t,每变化1℃,起电阻值约变化3.85Ω。它们都用于接触式温度测量的。Pt1000比Pt100的灵敏度高,但精度分不同的等级(A、B、C级),因而不能说PT1000精度高或PT100精度高,只能针对具体的传感而言。国标的PT100测温为-200℃-850℃,而不同的公司做出的PT100传感器测量范围都不一样,有0-500℃或-50℃-650℃(各公司都会提供一个分度值表供用查询或处理的)。在自动控制中一般的温度仪器也会说明是匹配PT100还是PT1000。PLC也有专门的匹配,如SIEMENS公司的可以配PT100和PT1000,LG只能配PT100。
   2、热敏电阻采用半导体材料,一般电阻值与温度不成线性。分为PTC(正温度系数)、NTC(正温度系数)、CTR(突变式),一般用于开关量控制。
热电偶:是利用热电效应,温度变化产生电动势的变化。一般与仪器或PLC配套使用。
一体化温度传器:我个人认为是指半导体集成温度传感器,如:AD590或LM35以及日本松下的7601S等。温度的变化可以直接输出电流或电压的变化。

网友D:
NTC(负温度系数)

网友B(2007-05-29):
晕,这部分俺不太了解,俺都是在坛子里学来的。还是多请教周公,他是专家

网友E:
热电阻-----电阻
热电偶-----毫伏信号
一体化-----毫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