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箱机使用液压好还是伺服电机好呢?

楼主(2007-04-24):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用液压成本较低!

楼主:
谢谢!不知维修成本怎样?

网友B:
也不一定,主要看你的具体推力有多大。小的话应该是电动的成本低

网友A:
我觉得推力小的话~也应该其制造成本比伺服电机的成本要低.
伺服的没多用过不太熟悉,应该前期投入成本较液压高,后期维护应该没多少,但万一出现问题其维修成本应该不低.
而液压~即使后期有问题也很容易解决,大都为泄露,换密封圈就行了~其它方面相对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较小.
如果不是精度有很高的要求,还是建议使用液压.对了~~现在液压缸的数字缸的精度也不错.

网友B:
    也不一定了,主要看有多少个通道/轴了。因为液压站是必须有的,然后就是根据液压缸的数量、速度确定油源的流量和容量。然后就是根据速度和精度确定油缸,这样都确定之后就知道成本了。
    而电动的就不一样了,每个轴的成本都可以单独核算出来。如果多的话,则可以适当再降低一些成本。
    还有就是环境和维护。液压的会搞得厂房脏的要命,电动的则会很干净。后期维护主要是油泵、滤芯、密封圈等;电动的基本上就是等电机或机械坏了才需要更换。

楼主:
谢谢你杰利,我们使用在铸造上的摆渡车上

网友B:
具体的精度、速度和负载有多大